SL300 屏暗维修

楼主(2010-05-07):
SL300 屏暗
拆开机器一看,是LED的屏,头晕啊!这东西怎么搞啊!手上正好有个屏,换屏之后还是屏暗,看来应该是主板的问题,又拆开主板,检查主板发现上屏的保险已坏,换之,接屏,还是屏暗,看来主板还是有问题了,在检查保险又坏,断开保险,测试20V的电压是正常的,看来是下口出了问题,仔细检查发现阻值为60几了,不知道上屏的电压多少,反正这个阻值肯定不正常,拆下电容一量原来电容出问题了,换了之后屏背光来了。这个机器是直接20V的电压上屏提供背光的

网友:
LED屏暗多是主板上的问题,我拆开看过,灯管就是一排发光二级管,由于是低电压,是不容易坏的!

网友:
我弄过一台SL500的就是这样的,保险坏了,它后面有一个电容短路!

网友:
我秀过一台SL400暗屏,屏线接口电容问题

网友:
SL 系列的通病。修了好多了。这是联想给我们做维修的福利

网友:
看来这类屏电容坏的多

网友:
SL400俺也修过一台此故障

网友:
呵呵看来这可以算通病了 一般保险一坏 那个指定坏

网友:
恩一定要记住哦SL系列的通病

网友:
我特想换个LED背光屏

网友:
我也修到过 IBM不过型号忘了 也是有个电容短路了

网友:
看来这个是通病了  昨天刚修了一个  也是电容短路  把保险电阻烧了  开始还以为是高压条有故障呢  哈哈

网友:
好感动啊,我也在修这款啊!!

网友:
SL 400 暗屏多数是保险和电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看样子 led暗屏的故障通病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