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问几个内存维修的问题!!

楼主(2010-05-07):
昨天用维修光盘里JACK改良的内存测试软件,用的是VIA芯片组775接口的主板,测两根内存,分别为256 512
测试第一个PASS用时30分钟,继续测试,好像过了1小时20分钟,测试还在进行,这正常吗?

一根KINGSTON的条子,D-43的颗料,用母条带测试OK,单独点不亮,用好条子进WIONDOS 热插入D-43点不亮的条子
用SPDTOOL准备写SPD,可是发现不了点不亮的内存条,是不是*脏话*作有错误。
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!!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*脏话*作有错误。
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你什么意思?????????

网友:
看不明白最后的话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换一下 SPDIC 看看。 还有最好是没有进系统的时候把内存搞进去。 也就是说 出现 滚动条后的时候。

网友:
回2、3楼的小朋友,那个*脏话*啊,就是那个Cao啊,那个Cao啊,就那个*脏话*啊!什么叫Cao呢?小孩子是不懂的啦!反正,这论坛里伯伯不会让你脏字出口的啦!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::JACK改进版测试内存是不是要花很长时间,比如测试一根256M内存,是不是要花超过30分种,
第二个意思,在WINDOWS下面刷坏内存条的SPD,选择什么时候插入,SPDTOOL能在WINDOWS下面能正确识别坏内存的SP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