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长六短的叫声,是键盘出问题了吧?

楼主(2010-05-07):
一长六短的叫声,是键盘出问题了吧?接用户的键盘,键盘三个灯一闪一闪的没停,没开机也是一样,把机子拿回来接我的键盘,接上去三灯亮一下,开机一长六短,键盘灯不再亮了。这应该是键盘控制器坏了吧?请问查哪里?
问题

网友:
键盘换个试试啊

网友:
拜托!看清我的陈述。上面已经说过了接用户的键盘 三灯都同时一闪一闪的没停,没开机也一样,。接我的键盘是不闪,但同样是一长六短的报警。

网友:
主板上硬件的问题,加电自检通不过,查显卡,内存,北桥。

网友:
这就是典型的灌水高手的特征 自己都不知所云
你这个不一定是kbc 先看供电 然后看时钟到了没有 之后才怀疑kbc

网友:
这种情况感觉像是主板的IO坏了,换个IO试试

网友:
这个情况遇到过,清BIOS或者刷BIOS后正常

网友:
换过I/O了,但是一样。型号是W83627TH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