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在笔记本上怎么找啊?

楼主(2010-05-07):
我修了两个多月的
笔记本
, 最近在网上看人们在说IO有关的问题, 我就想, 笔记本上我真还没注意。就知道KBC,等 重要的芯片。
笔记本板子的IO怎么看啊? 高手们指教下。谢谢。
笔记本

网友:
笔记本的I/O必须来看板子决定的,不同的板子I/O的所在位子也不同,各种型号也多,把型号刷到网上,是什么芯片一下名目了然。

网友:
笔记本的IO起什么作用?

网友:
笔记本的不叫io了 叫ec了 它集成了io和kbc的作用 而且还集成了其它温度控制 开机控制等很多的功能 可以这样说 ec在笔记本中的作用不比南桥差

网友:
原来 KBC IO EC 是同一个芯片啊?

网友:
主板上有IO 也有可能还有EC 有的是分开的,看主板厂商是怎么设计的了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是比较大的芯片,还有小点的BGA封装的,型号一般都是ENE PC97551 PC87591 WINBOND SMSC

网友:
IO分两种啊,一种带EC的,一种不带EC的。
还有分带KBC和不带KBC的。
很多都带晶振,有些不带晶振,

网友:
ls与你商榷 目前为止 可能我孤陋寡闻 我还没见过不带晶振的ec 望乞举例 我等学习 不胜感激涕零

网友:
8楼说的不带晶振的意思 是 不单独出现在板子上 它是由时钟IC直接供给

网友:
空口无凭 我举例这个Clarksfield / Arrandale 的ec8512 是有晶振的 希望你能举例说明之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楼上的EC

网友:
各位说的带晶振的怎么去看 是从ICS 那边看 他还是集成在哪个里面的, 我也是第一次听还有带晶振的, 来学习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分享,又知道了不少知识

网友:
对 io ec kbc 又有了新的认识

网友:
安徽后程学修工
我和你相反 我是第一次听说不带晶振的 希望给举例看看 长长见识

网友:
李漂渺
那待机的时候 时钟是哪里来的

网友:
我也是孤陋寡闻了,没见过不需要XTAL的EC

网友:
很纠结,为这小事,在这争论半天,多花点时间看看不同的图,这样会知道的更多,自从学维修后,觉得很多东没必要和人去计较,谁认为的对与错,因为像做维修这行的,肯定是没人能什么都懂的,想多懂点,就多看不同的资料和图纸,大家都有自已的知识盲区,

网友:
前面的争论,是理解上的误会。EC都是需要晶振工作的,有的晶振已经集成在EC里了。有的是分列在外部。我们常见的是分列在外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