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键鼠不好用

楼主(2010-05-07):
      今天修了一个键鼠不好用的。拿来的是主机,通电一试如客户所说。
      这问题有一下情况
       1、电感烧坏,没有5v电压。
       2、贴片电容或排容短路或性能不良。
       3、T/O坏了。
       4、键鼠座坏了。
      我拆下板,量时钟复位脚阻值,正常,通电量电压5v有。这样的问题,我一般就把电容搞掉。弄掉后,在自己台上试试,进bios试了一会没有问题,觉得问题决绝。装机,进bios调试一下没有问题,一路到输了用户密码时又用不了。重启一下,进bios,又不好用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有点纳闷。
      二次拆机,这回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,怎么还不行啊。便在维修台上再试试。进bios试试,没事,重启试试还可以。拆下就没有试出毛病。想想会是什么毛病呢?在下面试试的唯一不同的就是电源了,怀着不解,把主板装上,什么也没有换的时候,还是有问题。换上电源就好了。
      电源有问题导致键鼠不好用这个可以理解,但就是从来没有碰过。在此发帖分享给大家。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无私的分享自己宝贵的经验。

网友:
电源有问题导致键鼠不好用??????????

您量量电源的5V是多少没?

网友:
如果那个电源5V不对 你试过上u口键鼠了 也应该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遇到过,是金河田的电源,里面的电容爆浆引起键盘不能用,换后正常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次,还有一次更可笑的是,电源烧鼠标。开机一切正常,并使用也正常,但是只要一关机,等一下,就闻到鼠标烧焦的味,用表一量,居然关机后,待机5VSB有十几伏的电压,难怪会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