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不加电故障经典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5-07):
今天接IBM T41本一台。故障不加电,拆机测试各项供电没有3V 5V,然后查MAX1631工作条件发现条件不满足,然后测TP6250 57脚只有6V正常应该16V。顺着电路找发现VREGIN16经过R413过来的电,找到R413测试发现阻值增大果然是它坏了找了个换上,通电测量供电都正常。
开机显示了,心理高兴啊这么快就搞定了,于是就把机器快速的装起来了,开机验机一会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故障,屏亮度一会亮一会暗,屏右下角一会显示电源一会显示电池,就像你在来回插拔电源一样,我没插电池啊,怎么会出现这种故障呢。于是又把机器拆开测量,测TP6250第二脚-EXTPWR电压从0.7V到1.9V跳变,不对啊因该是0.7V啊,怀疑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,没办法查图纸吧。找到是Q73发出的测D级电压只有12V插电源应该是16V啊, 再查这个电压时+16VSRC到Q73的D级的,顺着电路找+16VSRC,发现是DOCK-PWR16经过F2在经过一个R870 10欧姆的电阻出来的电压,经测试果然是R870坏了引起的。 换好之后装机测试OK.哎呀圆满成功啊。两百大洋到手了!费了一下午功夫各位可得给我多加点分啊!!!!

网友:
写错了应该是Q73G极不是D极,不过也加加分

网友:
应该是控制级,不过修得很好,学习了

网友:
,怀疑电池检测电路有问题,没办法查图纸吧。找到是Q73发出的测D级电压只有12V插电源应该是16V

从图纸上看。。Q73的G极不可能有16V的电。。因为经过了D9这个稳压二极管(看型号应该是12V的稳压二极管)在其正极应该只有4V左右的电压。

说的不对的地方还望高手指教。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意见,楼主应该更细心一点!G写成D很不应该,而且看电路不可能是16V,楼主 不会是考考我们吧! 5# 陕西楞娃

网友:
总结:
1、TB62501的供电VREGIN16,因一点组变大导致TB工作不正常。
2、AC检测电路也因一电阻不稳定而出现故障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 确实 很常见 经典  坏了两个电阻  是不是 进水了啊

网友:
同意五楼大哥说的,楼主怎么认为?楼主一个电阻一百大洋也值呀

网友:
5楼说的对,R870阻值变大导致+16VSRC变成12V,刚好在D9的临界点上,所以Q73的控制脚电压时有时无。

网友(2010-06-17):
G极应该是4V左右,不会是16V

网友(2011-07-28):
不错,分析的准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