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变压器TMS92903CT能代换TMS92920CT吗

楼主(2010-05-07):
三星变压器TMS92903CT能代换TMS92920CT吗
三星

网友:
高压线圈一般用的少啊,都是通用的改了,线圈好像不好找,也不能随便代用.

网友:
只要初级与次级阻值相同且安装尺寸一样就可以代换

网友:
可以带,6快钱一个很便宜

网友:
代换成功,完全可以

网友:
要经得起使用时间的考验才能确定能不能代换的。。。。用久了不烧就行

网友:
绕组设计的差不多就可以代,次级接次级,初级接初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