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系列 机器不加电的处理方法(转帖,不通过)

楼主(2010-05-07):
IBM T40 机器不加电,接上可调电源,电流表打到底,很明显主供电有短路马上拨电,这种情况,不要多次测试,多次测试或时间长了,都会导致某些芯片和元件被烧坏,严重的会把主板整报废。

拆开机器,取出主板,首先目测一下,主板上的主供电芯片MAX1631已经焊过5V的电容和稳压二级管也焊过,H8芯片已经焊得面目全非,而且有短路,在这里说一下,这个IBM T40的H8芯片焊接难度相当高,对于没有受过专业维修培训的人肯定是焊不了的,就算是很多自以为很历害的维修工程师,焊这个芯片也未必能焊好,主要原因芯片引脚太多,一边36个引脚,四边一共144个引脚,而且引脚特密这个芯片与开机,温控,充电都相关,焊不好会出很多问题的,把这个芯片取下来,清干净焊盘,还好,焊盘只掉一个脚,先不要着着补芯片,等把其它的修好了再来补。按我们培训的维修思路测主板上公共点的对地阻值260欧,正的对地阻值应在500欧左右,很明显有微短路,我们在讲主板框架结构电路图的时候讲了,与16V相连的电路也不多就几个,分析一下引起微短路的肯定不是电容,就只能是供电芯片或MOS管,一个个的拆吧,拆下Q51 双MOS管 负责产生1.25v的供电芯片后,对地阻值恢复正常。16V算是修好啦。接着测3.3V对地阻值90欧。测5V的电感对地阻值60欧,这个也不行,正常的应该在100欧左右,60欧应该也是有微短路,5V的待机输出,根据我们在讲系统供电的时候,讲的5V去的地方,也不多,象这样微短路应该也是芯片,拆下U30 MAX1845后,负责产生2.5V,1.25V的电压,对地阻值恢复正常。再测主板上的其它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,均正常。对地阻值正常以后就加电测试吧。

接上可调电源,电流表指针0.1A,明显偏大,测3.3V,5V电感都没有电压,测MAX1631的22脚12V左右,21脚2V多一点,7脚,28脚,电压也正常负责给1631提供控制信号的电路都正常啦,主供电不正常,检测下前面的10欧电阻,阻值正常,那就说明1631芯片有问题,更换一个1631芯片后接电测试,3.3V,5V出来了,再测待机1.2V,1.8V也有了。

通过三个故障点的维修,16V微短路,5V微短路,1631芯片坏,把待机的电压都修正常了,接下来补回H8芯片,把掉焊盘的引脚飞上一条线通过10分钟的仔细焊接,终于焊好了,装上CPU,内存,接上代码卡,加电测试,代码卡从00..28..38..49..52...06。从代码看出机器应该显示了接上显示屏,久违的IBM界面出来了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转的吧,很久之前就看过了,应该是哪个学校的教材一部分

网友:
你的维修思路相当清晰,不管是转的还是自己总结的还是要给你顶一下。谢谢分享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