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30, 不识别电池

楼主(2010-05-07):
DELL 630的独显,后来换成了集显的板子,但是换完后发现电池没有识别,不管在BIOS或系统下,但是单独用电池也可以使用。单独接电池时在BIOS下也检测不到电池的信息,是换的新板子的问题还是电池的事呢?请高手帮忙!卖家说板子是从维修站出来的应该是好的,我都有点郁闷了。

网友:
我现在用的是90W的原装DELL适配器,但是系统提示是必须接上65W的,难道我这个不能通用吗?我试接过65W的原装适配器,也还是找不到电池,这是怎么回事呢?高手指教呀

网友:
换适配器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