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用万用表测试高压包

楼主(2010-05-07):
我手上有几个高压包不知是好还是坏的??

网友:
用万用表电阻挡最大挡,红表笔接高压帽上的金属,另一头找到高压包引脚接地的那个脚,看是否有阻值,反过表笔再测,如果有数字,说明高压包有问题。

网友:
用万用表电阻挡最大挡,红表笔接高压帽上的金属,另一头找到高压包引脚接地的那个脚,看是否有阻值,反过表笔再测,如果有数字,说明高压包有问题。
引用 网友A:

除非是包内部里的高压相接的高压电容漏电,或短路才可象你这样测,对于绕组局部短路的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万用表测的。但可以装上电路上通过电压,电流的方法加以辅助判断。

网友:
那个是高压包的接地脚

网友:
不同的包接地脚是不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