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60 1802 怎样解决呀?

楼主(2010-05-07):
今天一个朋友找我装X60的无线模块,但是我找了好几块都报1802,我直接用以前的ZM1802程序写了一下,还是一样!请问一下这个有没有新的程序呀?
无线

网友:
这种试过解不开,后来换南桥了解决了,或者叫客户不要用无线网卡

网友:
难不成X60的1802特殊,用解T4本1802的方法行不通么?

网友:
麦克风
那你的也不是程序的事了是南桥 这泓问题也会是南桥引起 等待中。。。。 看看 还有谁修过

网友:
无线模块好像都是专用的吧

网友:
刷带白名单的BIOS即可

网友:
x60没试过,我用x40解1802可以用非原装无线。

网友:
X60的2.18版BIOS,带1802和1804白名单和Slic2.1楼主刷这个BIOS即可

网友:
刷低版本一点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