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显卡的加焊的调查贴

楼主(2010-05-07):
去年看到过一个关于显卡加焊的调查贴,主题好像为“你会用什么方法加焊GPU”,大概是这个意思,好像是新诚达版主做的,现在想找来看看,但什么也找不到了,谁有存档的上传一下吧

网友:
谁去存档那个东西,一半下加热是石英管或加热砖,锡炉别去想了!上加热热风为好,一般用工业风枪,我用的是司登利2010e,很多人用达隆啊什么的200块,我的司登利600百多!下加热有铅160无铅180,上加热有铅280,无铅310度!当然温度实在是太高了,掌握的好的话和专业bga差不多,关键还是经验!bga温度曲线最高也就230,我们310,温度掌握要很精准,垃圾风枪还是不敢用!用司登利我还很担心

网友:
有钱当然搞台BGA焊台咯。。。。成功率可达%99。当然要对你的机器非常熟练了。有铅焊接我一般上面185下面195,无铅205和218左右,温差10-15之间,加焊10片能焊好九片。GPU坏的不说的哦。

网友:
显卡BGA实际上是最难处理的
就算BGA焊接成功后,也需要对散热方案做修改,不然还会返修

网友:
bga 加焊好反修机率还是很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