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几个温度参考曲线

楼主(2010-05-07):
发几个做BGA温度曲线,有铅无铅判断,老鸟跳过。新手看看还是有用的。

网友:
什么机器的温度曲线?一般不同机器。测温点不同。曲线也不同。。

网友:
请问一下要不要下载分

网友:
二楼说的对不同的机器,温度曲线是不一样的。在说了不同pcb板的温度曲线也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