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m800pro IO是8705+南桥VIA,开机跑码,但一下子就关机 ...
p4m800pro IO是8705+南桥VIA,开机跑码,但一下子就关机了。

楼主(2010-05-07):
p4m800pro IO是8705+南桥VIA,开机跑码,但一下子就关机了。测CPU供电正常。CPU也正常。我想是温度过高保护了。但是不知是哪个芯片?
cpu
芯片
cpu供电

网友:
查开机上电芯片。

网友:
跑到什么代码掉电?

网友:
跑码到20 显示器有显示了。再开机时就10秒断电了

网友:
CPU很热。换过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如果换过电源管理芯片
CPU还是热
测量一下VCORE电压是否正常
如果VCORE正常,但U还是热,最好查查VCORE的波形正常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