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救!更新驱动时突然断电,然后重启的时候鼠标和键盘都没反应了...

楼主(2010-05-07):
DELL的台式机,前后的USB都没有反应,又没有PS2接口,在网上看了一下大概是USB驱动没装好,我怎该么办?

网友:
重装系统试试吧

网友:
除了重装系统没有别的办法了么?

网友:
重装系统,不行的话,就去专业维修店吧

网友:
首先把设备拔下来,然后再插上去,建议插在主板上。直接到街上买个ghost系统光盘回来自己安装,全自动的,前提是要设置为从光驱启动,进入洁面后,一般选择第一项就行了。如果重装以后都不行的话,主板南桥有问题???不用去维修店。

网友:
换换USB键盘鼠标试一下啊 在换系统啊

网友:
重装系统

网友:
去戴尔官方下驱动自己装,要是不行的话,在重装系统

网友:
重装系统最简单彻底,不行也可以试试安全模式啊。

网友:
开机按F8  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启动。

网友(2010-06-26):
从新装下系统试试

网友:
从U盘进pxe系统,重装试试

网友:
从做系统吧,又快又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