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P800-mx不显(补上图)

楼主(2010-05-07):
华硕P5P800-mx,不显,无报警,测试卡跑到d4,内存和CPU都换过了。补上图片,请高手指教 4个MOS管子的电压对吗?补上D级电压,内存第7脚电压为2.64
第91.92脚为3.2
华硕
cpu

网友:
打一下内存的阻值。
这个板子容易北桥虚焊。

网友:
如何打内存的助值呀。
我的图片怎么不能插入呀

网友:
查内存供电,VREF,时钟
压北桥看是否空焊
刷BIOS,换IO
这些都是修过内存的常规步骤

网友:
不知道怎么打阻值啊,那你肯定没有假负载卡了。到基地淘宝店买一套先!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上电压图,请高手指教

网友:
高手出来指教一下。

网友:
高手出来指教一下

网友:
输出2.66V的管子如果是内存供电管的话,这个电压就是正常的
图上方的两个管子,D极电压没有标注出来,估计是上面那只管子的S极接下面那个管子的D极,然后下面的管子输出1.5V的AGP电压
你也可以直接测量内存槽子的第七脚,如果是2.6V左右,那内存供电就是正常的
检查一下内存槽91 92脚的电压
还有就是我在4楼的回复,

网友:
补上D级电压,和北桥MOS管电压。内存第7脚电压为2.64
第91.92脚为3.2

网友:
逸风大侠,我在等你正解。

网友:
有可能桥虚焊

网友:
南桥还是北桥虚焊

网友:
论坛上好像很多华硕的板子都有这个问题,

网友:
内存时钟
排阻危害最大

网友:
内存排阻 时钟 BIOS

网友:
内存时钟在那里,请高手指出,排阻太多了。怎么测呀

网友:
重加焊IO芯片还是这样

网友:
真想问一下,这个D4,到底是内存不过。还是显卡。这板是集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