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420不過電不亮燈

楼主(2010-05-07):
請問各位大大
我目前遇到一台 dell d420 ,接電都無任何反應及任何燈號.
請問我要由那著手進行檢查或者問題出在那?
請各位大大幫忙.
DELL

网友:
当然是power部分。

网友:
找到图纸
先从待机电压 32.768 开始查

网友:
量 連接POWER 線的地方嗎,還是大大有 維修教學的文件可以
提供給小弟.
新手感謝大大們的幫忙.

网友(2011-10-10):
有这机子可以用的BIOS吗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和开机电路。

网友:
想纠正你个习惯,能不用繁体字吗,中国人用简化字

网友:
首先看下接电源有无待机~再看35V出来了没有~再看其他的电路

网友:
检查一下你的电源看看有没有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