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光电鼠标放入电池无反应

楼主(2010-05-07):
无线光电鼠标放入电池,光电感应那里亮一下,就不亮了,电池是好的,请问高手如何解决??

网友:
看晶振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供电 时钟 复位 任何电路维修都可套用

网友:
一般晶振失效漏电断脚

网友:
一般晶振有问题

网友:
我有个无线鼠标就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