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9T不显示故障

楼主(2010-05-07):
有一台华硕A9T的本本,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,但内置显示不正常,整个液晶屏都是彩条,拆机发现有一块独立的小板,液晶屏的屏线是从这块板子接过去的,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板子的问题?

网友:
有可能哦,那个是桥接芯片

网友:
这个机子我没有修过,既然外接显示,就看看屏、屏线、传输显示信号的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