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高压电源一体的后果

楼主(2010-05-07):
换高压电源一体的后果,现在就是一连接主机,主机一启动,屏上的指示灯就闪得好快,屏幕无任何显示,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,请大家来说说?

网友:
有短路地方了吧。

屏上没有短路了。
就是 驱动板 短路了别。。

网友:
说得不详细,是驱动板的问题居多

网友:
如果不接屏线,连接主机启动,指示灯常亮为正常,但是一连接屏线指示灯就闪得好快,真希望不是屏的问题,不然就玩完了

网友:
明显的短路现象,你用用断开法把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,屏的可能性不大

网友:
前天我也修了一台,就是换驱动板加电源。把屏的高压变换电路给烧了。。。

网友:
你换的不是原装的吧~!
电源有没有搞错

网友:
哪来原装的呀?现在屏都不显示了

网友:
能确保接线连接正确 那估计就是屏和驱动板的事了  楼主说的不详细

网友:
如果是屏电路坏的话,那这个液晶我就要放弃了

网友:
祥云无际 楼上的,不知道你后来怎么办了?

网友:
应该是一体跟驱动板对不上那个电压。试下其他的一体。

网友:
我已经试了好几块一体板了,都同一种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