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W66显示问题

楼主(2010-05-07):
一台海尔W66的笔记本,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,内置无显示,拆机后测量无3.3V的屏电压,主板液晶屏接口附近有一个三极管,测量该管的E级输出的是3.3V电压,然后从这个管子的E级飞线到了屏3.3V的接口处,开机能正常显示了,以为好了,但用了十来分钟就黑屏了,关掉机,重新开机又能用十来分钟,请问该从哪里接一个3.3V的电压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还是这种故障就是显卡的问题?该主板是915芯片集成的显卡,这种情况会是北桥坏吗?

网友:
海尔W66 有一个通病时就是显卡爱出问题
我觉的你的那个症状如果换上是我 就直接显卡砍过去
必定有些机器的维修先通病 后常规 然后具体机型具体分析

网友:
都已经说明是915集成了,就不存在通病问题。这个本子北桥还是值得怀疑的

网友:
w66是有那样显卡毛病 可你把主板在外面点一下 看看十分钟黑的时候是不是你飞线的地方电压低或没有了 要不你盲目的做显卡外一不是显卡问题你就无从下手了

网友:
你先找下电路图看看实际的3V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在下结论

网友:
不应该是显卡问题。集成显卡不存在通病。检测屏的工作条件。确定是屏背光问题还是屏图像信号问题。

网友:
显卡是通病!

网友:
既然是集成就做一下北桥试试呗

网友:
集显的机器显卡不会坏的。还是楼主没有搞清楚屏3.3v的提供点。盖飞线可以在3.3v产生输出的下一级开关管上取。

网友:
海尔W66有黑屏通病,我修过一台,加焊过显卡,用了不到半个月又出现黑屏了。,

网友:
屏没有供电就应该顺着这条线往主板里边查,站里应该有电路图,看一下就应该找到故障了。

网友:
显卡。做一遍

网友(2010-06-12):
重做北桥吧 我手上也有台W66 不知道怎么搞饿 情况和你差不多

网友:
先通病,后常规

网友:
会不会是高压条烧掉3V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