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v测不到主时钟,诊断卡00,求指点

楼主(2010-05-07):
今天接一块845GV的板子,CPU电压、PG、复位、总线时钟正常,无主时钟。
内存、南北桥供电有,14晶振引脚对地分别是1.44、1.38可量两脚之间无压差,更换晶振和并联的电容无效
假负载主时钟跑线没找到连接点
时钟芯片是950220
请师傅指点,谢谢了!
cpu
芯片

网友:
845CPU假负载上的时候电压很低的
只有零点几V
14.318晶振两脚压差很小,最好用示波器看是否起震
即使14.318没有起震,也不一定就是时钟IC坏了,时钟IC工作需要VCC 还需要EN信号

网友:
首先谢谢您的回复
手头没有示波器,有没有其它方法判断?
主时钟是由北桥提供还由时钟芯片提供?看了950220的PDF,有三对CPUCLOCK
跑主时钟线未果,有没可能虚焊或断线
谢谢了

网友:
478的一般就两个CLOCK
分别是BCLK0、 BCLK1,分别连接到时钟IC
如果没有示波器,就只能两晶振两脚的压差了,或者测量时钟IC各输出端电阻的电压了,很有局限性

网友:
14晶振压差为零

网友:
检查时钟IC点位工作电压
参照PDF上面标注的芯片的VCC VDD引脚
还需要查IC的EN引脚电压

网友:
查一下VTT_PWRGD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:
换IO?试试

网友:
跑线找到CPU时钟至时钟IC之间的限流电阻。
还有CPU时钟线路上有没有接地的电阻或者电容。

网友:
主时钟至时钟IC和CPU周边没找到相连的点,怀疑是不是U座空焊,没有BGA用风枪试了下,变形很大,没敢做。

网友:
进钟的条件是最重要的,14。318起振。PG信号是必须要的。VCC就更加不用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