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0待机电流0。01

楼主(2010-05-07):
待机电流0。01  没3伏5伏,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,1632,的22脚有16伏电压,23脚有4。7伏电压,7脚和28脚无电压,查pmh4的第7脚有3伏电压,但,pmh4的25脚和26脚无电压,当然42脚也无电压,换pmh4。还是一样,无电压,希望大家帮助

网友:
TB芯片升压电路部分升压正常么?

网友:
23脚为4。7伏,这个电压应为3,3伏,我该换的元件都换了,还是4,7伏,有没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啊!

网友:
MAX1631的VL5是否正常
PMH4的24PIN -PWRSHUTDOWN、17PIN  -SHUTDOWN2、73PIN EXTPWR_PMH4、三个信号电压各是多少

网友:
这个是PMH有一个延迟电压SWPWRG46脚,如果它没有出来也不会有信号发出,还有一个条件是低电平EXTPWR73脚,

网友:
Tb62501的第52脚应该有3,3伏电压,但现在没有,换了此芯片也不行啊!

网友:
温控还有TB复位电路有问题都会引起电压不对

网友:
测量TB 的工作条件 再测PMH4的

网友:
52脚是-pwrshutdown
此脚信号低肯定不正常,但不一定是TB62501坏了
先取掉Q59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