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来一个玻璃内存维修(重复,未通过)

楼主(2010-05-07):
前些天见到“记得忘记”大师 关于玻璃内存条的维修 一帖 见猎心喜 也从淘宝上搞了几条试手
今天到货 一看PCB板上的ROHS 就晕了 无铅的  本来这种FBGA的玻璃就易爆 加上个无铅温度 没命了

不管 “记得忘记”大师搞过 有经验可以借鉴

看外观有几片掉小贴片 补上 上机测 RST没问题

不放心又用QuickTech测 也没问题 上系统 不进系统 卡在滚动条

刷SPD 咦 进入系统 sp2004拷机 正常  现在我发这个贴就是用这条内存条

再来一条上机 这下有问题了

风枪温度调好 如“记得忘记”大师 带散热外壳吹下坏芯片 折下一个好的换上
测试全红 吹坏了 回想一下 这条子是无铅的 焊锡熔点比共晶高了二三十度
可能吹的时间长了一点 或加热太狠 加热不均匀 继续 先预热
拿风枪在芯片上5-6CM处开始吹 慢慢降低高度 拆下替换件 然后焊到板是也是如此
再测 OK 刷SPD 个人习慣 SP2004跑了15分钟没报错
接下来 又干了一片 起先芯片没摆好 上机测时 手摸该芯片 烫手 短路了 又重新换了一个

测一下 也过了 看了一下表 3条 耗时将近3个小时 余下的改天心情好再搞 心力交猝 因为吹焊时心惊胆战 怕又吹坏了又得重新来

在这里感谢“记得忘记”大师的贴子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90689-1-2.html让咱没走弯路
总结和“记得忘记”差不多 还有一名话 预热很重要

对了修同样的条子该不算重复贴 或者 抄袭 吧

网友:
还用这种软件测内存啊   好像过时咯  这种软件测 2代的内存不准  DDR倒是挺准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QuickTech测DDR2还可以啊 有时也用memtest86+-4.00 没出过什么差错

网友:
简直是人工智能式BGA啊
佩服
我也看到淘宝有卖的,以前在广州见得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