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31不开机

楼主(2010-05-07):
IBM X31笔记本,客户送修时说不通电,开不了机,取下电池,插外接稳压电源(调在15V),不按开机键,就有0.24A的待机电流,拆机,发现显卡接口上的MAX1845EEI(U57)这部份有严重的进水腐蚀,边上的两个FDS6986S(Q59,Q79)已经断了脚,全部换新通电(FDS6986S用4900代替),还是不能正常上电,手摸南桥有微热,(心想坏掉了)上网查资料说少了一组待机电,正常待机时有四组电(1.8V,1.2V,3.3V,5V.)正常时Q59有1.8V输出,量U48(MAX1845EEI)L14有1.2V, MAX1631边上的L13有3.3V、C659有5V。查FDS6986S技术参数(1pin和5、6pin相连),因买4900时没有找到技术参数,用表量是集成了两个独立的N/MOS管,只好Q59,Q79全部5、6pin飞根线到1pin。插电,Q59有1.8V出来,插键盘开机,上电到0.8A不动了,诊断卡跑了两下定在85不显,查资料说没装开关板(就是那块红外线板)关机后装上,再开机,跑码、显示正常,进系统一切OK。

网友:
因买4900时没有找到技术参数,用表量是集成了两个独立的N/MOS管,这什么意思

网友:
4900是8脚里面集成了2个独立的N沟道场管。资料在这里

网友:
就是N双沟道的场管,小黑上用的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