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1E不充电维修一例(原创)

楼主(2010-05-08):
  接机时,开始是屏暗,同事修好后结果发现电池不充电,但单用电池或适配器都能正常开机。维修一段时间后没有思路了,我拿过来继续,充电芯片MAX8724ETI已经更换过, 但故障依旧,但同事说芯片各脚的电压都正常,就是不产生充电电压。初检MAX8724ETI1DCIN 16V12REFIN 3.3V,10ACIN
2.44V,
ACOK#(-EXTPWR)为低电位, 8SHDN#为低电平,8脚电压不正常,正常应为
3.3V
的开启信号,为什么这里为0V?

  经检D1153M_TRCL0V,D1172BAT_CRG0V,D1182MPWRG3.3V. MAX8724SHDN#的开启应由BAT_CRG提供3.3V, 为什么这里为OV. 不管那么多,没有开启,人为给它给一个开启,插上可调电源和电池,用镊子短接D18823, 人为给一个3.3V给芯片一个开启信号,几秒后可调电源电流明显增大,L50充电电感,正常产生充电电压12V.
  找到故障点就好办,这里为什么BAT_CRG0V?
  BAT_CRGU28
H8
所发出, 要想U28正常发出此信号,那么U28必须接收到U23 PMH6100脚到103脚的XP_CLK
CP_DATA
XP_LE
-XP_OE
高电平信号. 在发出这些信号的前接是U23 PMH6检测电池的信息I2C_CLK_BT0
I2C_DATA_BT0
M_TEMP
要正常.

实测XP_CLK
CP_DATA
XP_LE
-XP_OE
阻值正常,3.3V电压,电池检测正常,修到这里没有思路了,在测XP_LE
-XP_OE
的阻值时,无意中表笔点了PN841脚和2, 阻值为2欧姆,明显不正常,在考虑电阻一般不会短路的情况下,先拆了U23,测阻值还是一样,又拆了U28,阻值还是一样,拆到这里,难道是PN84不良,拆掉PN84,这两点为无穷大.正常,当测拆下的RN84
2脚时,阻值为2欧姆,心中逛喜,但为什么排阻会短路呢?

  更换排阻,装上U28 U23.接电池可调电源,看可调电源电流,现已在充电(呵呵,在意料中的事),此机修复!由于误判电阻不会短路,所以误拆U28 U23 倒至乱费了很多时间。
  本人初次写维修经验,写得不好,请凉解。

网友:
楼主这么强,连H8跟PMH6的时序都清楚,,那学的介绍下..

网友:
收藏先,有时间看一下

网友:
楼主可不可以解释一下PMH6的100到103脚那几个信号是做什么的?

网友:
有细致力、专心力、思考力,便把问题系统解决了。

网友:
实测XP_CLK; CP_DATA;XP_LE7;XP_OE阻值正常,3.3V电压,电池检测正常,修到这里没有思路了,在测XP_LE、XP_OE的阻值时,无意中表笔点了PN84的1脚和2脚阻值为2欧姆,明显不正常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、
楼主:PN84的1、2脚应该是和EC相连的,为什么你最先测的时候阻值正常,有3。3V电压,而后面测PN84引脚就阻值变为2欧了?

网友:
实测XP_CLK; CP_DATA;XP_LE7;XP_OE阻值正常,3.3V电压,电池检测正常,修到这里没有思路了,在测XP_LE、XP_OE的阻值时,无意中表笔点了PN84的1脚和2脚阻值为2欧姆,明显不正常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...
引用 网友A:

当时只是测PN84   1脚和2脚的对地阻值,后面是红表笔接1脚,黑表笔接2脚,结果发现只有2欧姆

网友:
只不过是上拉电位的电阻怎么会影响充电呢,不解
楼主阻值正常为多少呢

网友:
这么强的维修思路好历害

网友:
好羡慕啊 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到这个境界

网友:
你的芯片序列号写倒了,U23是H8,U28是PMH6。还有那个电阻是RN84。那个100到103是H8在和电池口的I2C总线交换数据后得知电池电量不足时会通过X总线告知PMH6。这个时候PMH6会根据得到的信息发出各种充电信号。

网友:
楼主真的是很厉害哦

网友:
如果不是LZ的一个“无意中”这个机子真还不好找问题,电阻短路头一次听说。问下高手,这种情况如果是用示波器测能不能测出XP_LE,XP_OE的异常呢?

网友:
LZ量XP_LE,XP_OE阻值应该不正常,只是没留意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确实,这个故障,只是在测排阻的对地阻值时发现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谢谢拂泪飞花提醒,粗心大意给写反了,第一次写,写完都没有认真看一下,

网友:
思路很清楚。。。还希望多写文章

网友:
楼主  很厉害的啊 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

网友:
简直就是精修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