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个15寸的 老IBM液晶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10-05-08):
有时候开机正常,但是过2分钟就开始出现类似CRT电视机行不同步的故障,出现一种朝上滚动的斜波。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求助维修思路。多谢

网友:
当机器正常的时候还发现有不定时的水平杂波干扰,色彩的颜色不对,好像只有8色的那种感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