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的东西真是头痛

楼主(2010-05-08):
查一个短路点,已经三小时过去 还没找到 电容拆了一大堆了 晕了,板子上印着Made in Japan 这东西又找不到图纸 我彻底崩溃了

网友:
用电压法,有时候可以宁电容发热的

网友:
从大的开始拆。拆了量过没问题的再放回,排除的用笔涂上颜色,这样少出错。

网友:
烧本大法啊 如果烧不出来 才用拆件大法

网友:
索尼的东西本身就不好修,楼主没说是哪里短

网友:
电击法吧 即好用又快

网友:
电压由低到高去测试,那里发热那就问题

网友:
用烧机大法可又快又准啊。

网友:
你一个个拆吧,拆到不短为止

网友:
用电激法啊,很好用的以前修好了好几块板电压先调到1V摸到哪里发烫就拆哪里,可调电源就会发出咔咔的声音,不明显的电压再加。

网友:
修短路用电压去烧是最快的,那个发烫那个坏

网友:
有一次我烧本,主板没有发热,电源线倒是烫的稀软。
拆小件不行就拆大件。关键是看短路点是给谁供电的。

网友:
为什么要一个个乱拆啊用电压烧不是更快吗

网友:
加电烧啊,开大点电流

网友:
小短比较难修地,电击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

网友:
都是经验啊  受教了

网友:
Sony的东西真是头痛 New

网友:
电烧法啊。楼主试一试 ,比一个一个的搞 快多了。

网友:
电压由低到高去测试,那里发热'''

网友:
最好修就是大电流短路的,如果不是层板短路的话

网友:
加电烧啊  !!一烧酒出来了!!!!!

网友:
先试试烧板法

网友:
用电压法,又快又准

网友:
要掌握关键的方法,才能解决伤心动脑的问题!那么多的方式方法,运用得当,会得到事半功倍的奇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