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天只用下加热修好的几块板,嘻嘻

楼主(2010-05-08):
一块七彩虹N61主板通电跑50-46就不走了,重做北桥后好了。
另一个昂达N61和七彩虹差不多的板子跑00,也是重做北桥
(现在的N61主板虚焊是还真是多
一般在所有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还是不跑码,重刷BIOS不行的就多为桥虚焊了)
还有一块英特尔D915点不亮,强行加电后,南桥发烫,检查1.5V供电没发现问题,就直接换桥后也好了。、
还有一块SIS的各供电都正常只有CPU复位脚为1.47V,按复位也无跳变,怀疑北桥空焊,
先加热后情况一样
,打算重做了,可惜下桥后才发现没有合适此桥的钢网
,看来只能放一边了
刷BIOS

网友:
这样的帖子有什么意思,说下工具和过程多好

网友:
的确没什么意思,好像在炫耀什么

网友:
说一下你的工具,好像不是BGA吧。

网友:
哎 我们这也是 因为前些天下雨 导致桥腐蚀。摘下桥 重新植株的不在少数啊 。或者用那个超声波洗 在用高温炉焖干
呵呵 收费可嘉啊

网友:
楼主发下做BGA过程啊

网友:
嘿!我说鱼仔啊。仅有下加热就可做桥,那可是高手啊!以后BGA厂家就免开尊口了呵呵

网友:
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。。。别三两天回来一次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这种做法,板子不易变形吗?

网友:
看的不是太懂

网友(2010-06-09):
现在好像是发帖不发照片不行似得,简明扼要说清问题实质才是硬道理。

网友:
樓主拆裝南北橋時是用預熱台機加紅外線加熱拆橋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