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个下管问题

楼主(2010-05-08):
MOS管的下管作用是起保护作用.   为什么在板上测量D-S焊脚(板上的焊脚位,不是MOS管的D-S)时阻值会那么低?  下管的工作原理是当上管电压过大时  IC控制将下管对地导通降低电压..   即然下管焊脚对地阻值原本那么低,不太明白是怎样的一个降压过程.. 另外,如何判别下管短路?是否一定要拆下测量? 望指点!

网友:
“下管的工作原理是当上管电压过大时  IC控制将下管对地导通降低电压.
上下管一起导通,那不短路了!!!
PWM电路中的上下管是轮流导通
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同时导通!!

网友:
1.“MOS管的下管作用是起保护作用. ”
下管应该不是保护作用的吧。上下管是相互配合在PWM芯片的驱动下轮流工作。

2. “即然下管焊脚对地阻值原本那么低,”
你在板上所测到很低的阻值,实际得到的结果并不是这个管的阻值,而是负载电路的阻值,所以会那么低。如果怀疑管子有问题,应该把它拆下来测。

网友:
嗯..对.是IC关闭上管后,再导通下管的.....   下管焊位D-S极的在线阻值这么低.为什么D极上还能保留到上管输出的电压呢?(本人愚钝,望指点!)

网友:
楼主的理解有点错误,两管是不可能同时导通的,下管是在上管截止是导通的,他的作用给电感在上管导通时所存储的能量(可以简单的认为就是存储的电压并且是左正右负的)提供一个从电感正端-下管的D-下管的S-负载-电感的负从而形成负载的电流回路。并不是楼主说的保护上管的作用。

网友:
上下管轮流导通的作用就是通过脉宽来调制输出的电压。
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,正的还是负的,虽然是平滑的直流输出,但在时间轴上的宽度不同,PWM电路也就是通过调整时间轴的宽度不同,来稳定输出一个电压,这个电压再通过电感电容的滤波,提供给负载。

不知道这样说能看懂不......表达能力有限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