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410M暗屏维修一列

楼主(2010-05-08):
接了一台暗屏的410M 拆开屏外接灯管,不灯,量高条到供电,没有电压,因为屏线跟高压条的线不是一起的,
然后量高压条到屏线的接口导通,这样排除了屏线的问线问题
肯定是主板问题啦
图纸屏线接口是CN3

LCDVIN是到高压条,但是量21脚屏没有电压

看图纸LCDVING是Q9发到屏线那里的,量Q9的D极没有输出电压,G极17V压,S有18V压,这个管的导通条是G大于S才能导通,
G极连R170。R170连到R175,R170屏没有接Q8那端3脚没有电压输出,量Q8,2脚有3V的脚,所以怀疑这个Q8坏了,换一个管,
3脚马上有电压输出,输了18。6V电压,因我电原表那里,就设了这个电压,Q8,3脚18。6V经过R170电阻,到Q9,G极也是18。6V但是接上还是暗屏,然后量G极比S电压一样大,但是D还是没有输出,,有可能是Q8的2脚,PWROK,是南桥和EC发过送过来的,又可能是Q9坏了,懒得拆下试,直接把Q9G,极跟D短接了,
请问一下高手,可能直接修出来,不短接是什么问题呀
,开机试不暗屏了

这是945集显的

网友:
看的不是太明白,但感觉不Q9是有问题的

网友:
哥哥  你直接非个主供电不就好了吗  直接修的话 还Q9试试

网友:
直接飞线无罪,有条件最好仔细查查。对自己技术有提高,

飞线点是电压的话。还要看看是否短路,否则将扩大故障

网友:
SI3457DV 这是一个P沟道MOS管,G极电压越低导通能力越强, 也就是PWR_OK信号为高电平时才导通,PWR_OK为低电平时,Q8截止, Q9的G极通R175电阻上拉置高,MOS管截止,

网友:
SI3457这玩意。有点像技嘉的双路供电的那P管。楼主还是应该多查查管子的参数哦

网友:
PWR绝对是高电平,所以肯定是管子坏了

网友:
不明白,又说低电平越低就越强,又说高电平才能导通 5# 宏鹰科技

网友:
恩  楼主说的有点让我们看不明白  不过没关系  飞线不就好 了吗   要是我的话就直接飞线了   不管它是怎么导通的了 哈哈哈

网友:
SI3457从电路上来看应该是个P管
当复位3V电压过来后q8导通使得3457的G电压下降导通输出18V

网友:
的确啊,Q9是P沟道。 楼主的情况应该是Q8没有导通,按理说能开机应该PWROK正常,可能问题在R168。
从效率上讲飞线才是王道。

网友:
楼主是把Q9看成是N沟道的了,所以理解错误。不过飞线也没什么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