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换膜

楼主(2010-05-08):
液晶显示器换膜有没有好的方法 我们这里一般就是往下拽 如果拽不下来就要用刀片刮 很麻烦 谁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法

网友:
有好的方法希望大家分享分享

网友:
好的办法够呛。一不可以加热。而不可以用化学药水,,呵呵呵,,最好的办法还是拽。。。。

网友:
要是有那样的化学药剂就好了喷上胶就开了

网友:
不要用化学药水   一旦渗到里面的偏光膜 什么的    显示效果就有问题了   用刀子刻吧   反正是玻璃基板  又伤不到什么

网友:
拿玻璃刀 嘿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