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1000 CT3 CPU假负载

楼主(2010-05-08):
请教下各位479的假负载是不是有很多种啊?我一快CT3的机器,上假负载CPU核心供电不出来,电流0.22,不上假负载核心出来了,电流0.55,测CPU核心供电电感有1.78V,手上另一个479假负载是以前单独买的,上那个假负载电流和核心电压也是0.55和1.78
就是这个假负载上电没核心电压:

诊断卡复位灯常亮:
有两种假负载到底是用哪一种哦?看下面两个图:

网友:
U的供电不正常,再查工作条件

网友:
很多cpu假负载用错了·也是会造成这样的故障的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