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机器开机长时间报警无显示

楼主(2010-05-08):
昨天接的一台方正NB2100开机屏不亮,长时间报警声音很大很长,单板待机0.06开启后电流0.61就不动了,点了大约15秒北桥开始发烫但是U没温度,其他电感电压基本正常就是U的电压只有0.7V ,大家帮忙分析下。

网友:
先刷个BIOS  检测卡打CPU和内存阻值正常么

网友:
北桥是不是电压没有送到

网友:
U无温度,有没有查查CPU工作条件(其实应该查主板上各供电是否正常),如果CPU不工作,无时钟,无复位,电流跑到0.61也算正常。

网友:
U的电压不正常,仔细查一下工作条件

网友:
U换过了吗?U的工作条件没有达到才会这样

网友:
我感觉还是北桥或者是北桥周围电路有问题,待机0。06电流也大呀

网友:
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查下北桥的工作条件,看电压是不是上全

网友:
谢谢各位,做过北桥还是老样子,换了个U试一下居然点亮了,原来是U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