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985g 主板 上u 掉电 不跑马

楼主(2010-05-08):
这个主板上假负载测电压都正常 不掉电  上真u掉电  过一会就掉电   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手  谁能告诉我

网友:
CPU供电,VID,散热,IO,BIOS。先查查这几样吧

网友:
如果是因为电压缺少或者VCORE输出偏低、甚至没有VCORE引起的掉电,一般上电瞬间就会掉
LZ这过一会儿才掉,很想散热问题

仔细查查散热
如果没有问题,触发后立即端接绿线,看看到了该断电的时间,有没有那组电压出问题

网友:
昨天有人做北桥做好了这个问题,楼主不妨借鉴一下

网友:
不时候上热的问题  派出了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 出问题了

网友:
6楼的你那纯数灌水  如果是NF的桥 6100之类的  百分之八九十九是它了 加焊就好

网友:
1  cpu自身的问题,你仔细观察下cpu的针脚是否有弯曲或异物。
2  仔细观察下cpu座有没问题。
3  cpu的频率。

网友:
掉电后还能否上电?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