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控仪这个接固态继电器该如何接

楼主(2010-05-08):
我买了个XMTD-8000温控仪想用它控制固态继电器做个简单的余热台。该如何接呢 固态继电器上边需要的3-32V电压这个需要单独提供么?还是这个温控仪只提供一个触头么?

网友:
这不是写着吗

网友:
我接上了不行 好象是不输出控制电压。我确保K电偶线没接反  固态继电器正负也没接反

网友:
你确定 你的 温控器是 (固太继电器控制)输出吗? 如果温控器内置继电器输出  那建议你拆开  将内置继电器的控制电压引脚接到外面的接线柱上 才能控制 你的固态继电器

网友:
固态继电器的控制信号与控温器的输出信号要匹配,,

网友:
参考说明书,进入二菜单,调节“输出控制方式”为PID控制方式即可。

网友:
控制输出脚有没有合格的电压输出?是否是反相输出?

网友:
温控仪内部本身就有继电器,相当于一个开关,还要什么固态继电器,除非你的余热台功力电流很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