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显卡BIOS提示错误?

楼主(2010-05-08):
有一个火旋风9518  128M  现代颗粒的,显卡不显示,换一个火旋风9518  128M  颗粒Elixir的颗粒,可以显示,但是花屏,在网上下了一个BIOS后,用的是PCI显卡,AGP的显卡也放在主板上了,主板BIOS没有设置,显示器接的是PCI卡,怎么也刷不进去提示错误要按1,原BIOS芯片是PMC的,换了一个BIOS芯片不行,又换了一个SST的也不行,老是提示这个错误,
刷BIOS时用的命令:ATIFLASH -P 0 ***.ROM  和ATIFLASH -P 0 ***.ROM -F               帮忙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:
一:强写 -P -F 0 二:拆ROM换卡刷,三编程器刷。不行换ROM刷。

网友:
你先把现代颗粒的换到易胜上,再测试一下。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

网友:
(换一个火旋风9518  128M  颗粒Elixir的颗粒),写错了,是换一个火旋风9518  128M 易胜颗粒显卡的BIOS,就可以显示,但是花屏,刷显卡BIOS品牌、容量、位数、是不是还要颗粒一样才能刷,

网友:
这个关系不大,这是后续问题。。
我现在怀疑你的ROM芯片有问题,所以叫你对调后再刷写

网友:
我现在怀疑你的ROM芯片有问题,所以叫你对调后再刷写
引用 网友A:
ROM芯片换了3个都不行

网友:
加个 -sst  参数就可以了

网友:
9550大部分都是SST bios芯片的,我都不知刷了多少块了(嘿嘿,9550大部分可刷成9600xt的),这个情况见多了,只要在命令后面加上 -sst  强刷进去就可以了

网友:
有的显卡就是这样 你可以在别的显卡上刷 然后再把BIOS 换到刷不上去的卡上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什么叫卡刷??麻烦大侠介绍下,我是菜鸟

网友:
ssid 不一样 不给刷

网友:
ssid 不一样 不给刷
引用 网友C:
SSID不一样不给刷,请教一下,,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

网友:
强刷楼主好像试过了。。

网友:
强刷试过了不行,碰到好几片显卡都是这样,用PCI显卡在BIOS里是不是要设置什么?

网友:
怎么刷的.用什么软件.

网友:
教下我们这些新人}

网友:
看的都眼花了,真是高手;小弟拜求如何软刷,在DOS下常用哪些命令!拜托!

网友:
这个 与  显存无关
,试下-sst  -st   -atmel  的  后缀命令
如果这几个命令 都不好的话
spi 总线 硬件外设有问题 或核心 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 与  显存无关
,试下-sst  -st   -atmel  的  后缀命令
如果这几个命令 都不好的话
spi 总线 硬件外设有问题 或核心 有问题
引用 网友D:
请教一下版主,Spi总线怎么测,硬件外设有问题是哪些,谢谢

网友:
可以透过修改软体更改 ssid   应该是厂商识别id
让他们 ssid 都一样
如此麻烦所以直接硬写 比较快
如果还是刷不进去 只好 拆下来 硬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