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330抖屏问题

楼主(2010-05-08):
宏基4330抖屏问题 ,表现为图像上下抖动。抖动时还有几条横线,请问哪位碰到过这个问题,一般是屏的问题多还是屏线的问题多?

网友:
还是先换条屏线试度,宏基的屏线出问题的不少

网友:
你先看一下外接什么情况,之后再屏线和屏

网友:
基本上确认就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屏的问题也有的,我上次就碰到过的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,我上次换屏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