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773c

楼主(2010-05-08):
通电试机 点几秒就闪 看电压也不变动 有好几台都这样 给点经验
DELL

网友:
把集成高压板断开,改外加高压板试试!

网友:
是CRT还是LCD,没有扫描清楚,是水平闪还是垂直闪,楼上的朋友是按照LCD给你指的检查方向。

网友:
是crt 你们说高压包坏会这样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