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显卡到你手中需要测试哪些点

楼主(2010-05-08):
比如黑屏的.说下步骤

网友:
当来到一块不显的显卡维修方法:
1:检查外观是否有没有烧伤痕记。
2:将显卡上电试下,然后再测量电压是否正常,若不常将近坏的换掉。
3:电压若是正常则用用表笔测量显卡金属指的阻值,若有的没有阻值看下是否断线,没有则为芯片脱焊。
4:没有脱焊的话可能是BIOS坏,如果是脱焊应该做下BGA

网友:
拿到手,目测试有无烧伤掉件,除非之,再测试各关键点电压是否对地,还有12V,一般短路的多数会出在12V,GPU的电压转换电路,显存电压转换电路,除非了之后假如是AGP卡还要看A2脚是否对地,以上都OK上机,测试各关键测试点电压,不正常,修。正常,查总线,查ROM。DAC====

网友:
楼上几位说得都已经差不多了

网友:
差不多 是这个样子

网友:
呵呵总算找到一个思路了

网友:
2# 淼鑫电脑科技 讲的很详细很实在,照你的方法修显卡应该没问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