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ier 7002FD图像会自动旋转,是怎么回事

楼主(2010-05-08):
Haier 7002FD显示器,使用过程中发现图像会慢慢的旋转,(然是看不出来的,开始把图像调正后,用一段时间才会发现,图像已经旋转了)
请问是什么故障呢
(图像没有任务形式的拉伸,只是整个的旋转)

网友:
你检查旋转线圈所接的三极管,以及它周围的电阻、电容。

网友:
谢谢你来回答我,我马上就搞一下看看
还有,你说的旋转线圈是指“偏转线圈”对吧

网友:
不是偏转线圈呀,是安放在偏转线圈的前面一点,插头一般都是插到显示器的CPU的付近的。

网友:
我看到了,形状和一般的不一样吧,这个三极管。上面的型号是H SB 772 1KT8P

网友:
按键有没有漏电,还有偏转线圈松了移位,没有固定好也会出现此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