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几天前的上电保护一例

楼主(2010-05-08):
二修板,MSI7236-2.5.故障现像为上电保即保护,不插12V即能上电,看电源管理ISL6312已被焊过.将其取下,发现焊盘上23与24的铜铂微连,似有点脱离焊盘.用烙铁一刮,晕,两焊盘掉了,掉的分别是ISEN4-,EN_PH4.师兄问饼哥要了本板图纸,发现ISEN4-为空脚,EN_PH4接5V,换了一个ISL6312,在附近找了一个5V飞给EN_PH4(飞了半小时才飞上,太要命了).触发并无CPU供电,又查PWM的VID,VCC,EN最后查到其中一个        PVCC为0.4的电压,本身应是12V,发现所连限流电阻轻微发白,电阻前端12V正常,短接此电阻后修复.

网友:
楼主,饶了很大一个圈子,焊盘掉了应该可以补吧,空的一看都能看出来的,12V的是限流电阻,还是上拉啊。如果直接这样短接的话,怕不稳定啊,有的时候怕瞬间引起电流过大

网友:
回楼上的兄台,小弟新手,发一两贴弄个下载分用,如有错误还望尽指教

网友:
兄弟太简单了,

网友:
很细心,估计一修的问题就是VCC没到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