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维修中的困惑

楼主(2010-05-08):
1,用865GV主板,好内存带坏的点不亮。刷SPD也不行的。
2,能点亮,主板也能认得到坏的内存,就是进不去RST。

希望高手能解答一下,在此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1.
首先你必须上个独立显卡.确定主扳INTER 865 GV 的.一代的条子基本上都可以带亮的.
2.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RST.你是光盘启动,还是硬盘启动.说清楚才可以帮你解答.

网友:
回楼上,
1上的是独立显卡,主板是865GV的(82865GV)
2,用的是光盘版的RST 4.42   光盘启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