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快麻目了,总是掉线。。。

楼主(2010-05-08):
电脑本地连接经常性断开(不会连接上)
但是把主板后面的水晶头重新插拔一下又可以用上几个小时。。
什么双工半双工我都试过了。。还是不行。。
求救!!

网友:
水晶头做过没有
网卡换过没有

网友:
网线有多长?

网友:
水晶头和网线问题
重新做一个。

网友:
以上方法全试过了。。就差换系统了。。呆

网友(2010-06-18):
水晶头,网线头换过吗。

网友:
把网卡上连接网线的那几根铜丝用刀片什么的蹭一下看看。我遇到过网络连接老是受限制,也是一会好一会限制的,我那还是集成网卡,最后找不到毛病了想起它来了,弄完搞定,你也试试吧

网友:
有没有注意过猫啊    几年前有一批 中兴的猫 有这样的问题   一会连着一会断     猫和路由器 过热都会掉线

网友:
你自己要先把所有的方法试完先吗,换水晶头  网卡  路由器  猫   系统   一个一个排除吗,从简单到难,我有遇到过一个更经典的那,只要你把我们家用的电,开一下或关一下电脑就会掉一下又马上连接上,不管把电脑拿到哪里上网情况一样,加独立网卡也是一样,usb网卡也是一样,最后把主板给换了,呵呵

网友:
1.做水晶头 2.插个8139网卡 3.换系统 4.换猫  5。 1万号报网络故障

网友:
   我也遇到过楼主类似的问题总是掉线 。起初以为是网线和网卡的问题,单是我刚买的新机子,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。但是为了保险期间。我测试的网卡 和网线 都是正常的。 最后我重新做了系统。问题解决的。不在掉线。所以是操作系统的问题。试着重新装个系统在看看!

网友:
我碰到过这种问题,锚的事。

网友:
是用猫上    还是路由器        看是接触不良  还是 路由器IP主用限制

网友:
首先,你应先从软件方面下手。将杀毒软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,然后断网全盘查杀。也要注意网卡的驱动,或者干脆重装一次操作系统。

再者,楼主也没有说下这个网络是在什么环境下的,是单机上Intelnet网,还是通过网域网上的?

单机,着重检测网线及猫和网卡的RJ45插座。网线可剪掉重新压制RJ45水晶头,水晶头应该用质量好些的,不要贪图便宜。网线的水晶头制作完成后,应用网线测线仪测试过,没有问题再使用。并且网线的1、2、3、6这4条线路一定要通的,缺一不可。网线注意线芯不要太细,质量方面应为第一。

网卡和猫的RJ45插座,可采用7楼的方法,刮去表面的氧化物。如觉得插座没有问题,也可采用代换法,逐一代换之,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。

如是在局域网的环境下,除了单机的情况外,还要注意交换机或是路由器之类的设备的使用情况。可恢复到出厂值然后再设置一番。现在天气热了,要注意这些设备散热情况。猫跟路由器是有固件的,你也可尝试刷新一次看看。

网友:
加个独立网卡试试  猫 路由器发热量大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