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三星CRT显示器左上角发红问题?

楼主(2010-05-08):
开机能正常显示,就是显示器左上角泛红,测量电压R=27.3。B=20.5,G=21.6,貌似正常的啊。怎么左上角会泛红啊,VGA线也正常没有短路现象,管座没有更换,加焊了管座而已,请问下一步应该如何去排查呢?在线等!!谢谢!基地以前好象有这个帖子,但是找不到了。。知道的给个连接。我看看。。

网友:
你这显示器的R=27.3V,比B、G电压都高,按理说应该是缺红、至少也应该是红色淡,个别地方红不对,你检查一下消磁电阻,有可能是它变值了。

网友:
是左上角泛淡红一角,您说的消磁电阻是在哪个位置,我是新手,冒昧的请教了。因为我量了R线路中的电阻在板测量的,都有阻值的好象看不出来啊。。所以要确定下那个是消磁电阻

网友:
你拆开显示器,在显像管的一周能看到一个比较粗用胶缠绕着的一圈,这个线圈的插头插到显示器220V的输入部分付近,这个插座的其中一根线是直接与220V相连的,别一根线是要经过一个长方体的黑东东,再到插座,这长方体的黑东东就是消磁电阻。

网友:
你把菜单中的消磁找到,消磁一下,看有没有动作,没有查消磁电路。有动作再看有作用没有,确认与消磁无关再查其他电路。有的显示器换个位置就好啦。

网友:
你说的是消磁电路吧,在一次电源那里的消磁电阻啊。我还以为是在尾板上也有消磁呢??我刚看的是尾板,难道一次电源的消磁坏了也会导致这个现象啊

网友:
显像管上磁了,可能消也消不掉,

网友:
传个图片分析下。谢谢!不能消磁,按消磁键没有反应了。。

网友:
没有回复了。沉淀了。呵呵

网友:
叫你检查消磁电阻呀。要不你说清楚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。

网友:
三星955DF显示器,消磁电阻已经更换过了,没有效果??

网友:
消磁电阴是4.5Ω的,你换的多大的?在菜单里进行消磁时能不能听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?你按下面的图检查一下。如果消磁电路没有问题,在菜单里消磁有变化的话,现象仍然是那样的话,那就有可能是显像管被外磁所磁化了,要用消磁器试试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消磁电路,换一下消磁电阻

网友:
这个四脚的消磁电阻,还买不到啊。都是三脚和二脚的,,谁有推荐下看呢

网友:
RL601的消磁电阻那里有买啊。谁告诉一下。。谢谢

网友:
消磁电阻就是热敏电阻,卖电视机材料有卖。另外劝你不要动手,因为你不熟悉,以免造成显示器损坏或人身事故。

网友:
这个是显示器被磁化了,,消磁就可以了,,

网友:
学习学习,我觉的也面外磁干扰的,你显视器边是不是有音箱啊

网友:
显示器 被磁化了那是很明显的 。那么请问如何消磁呢,消磁按键没有反应的,电阻也没有的买,其他用什么方法呢 ?手里没有工具啊

网友:
不好意思,是我看错了。是TH601是消磁电阻吧。呵呵。不是很里了解这个啊,嘿嘿

网友:
是的,TH601是消磁电阻。你之前是换的哪一个呢?
如果消磁电路正常的话,在消磁的时候屏应该有闪的现象的,否则就是消磁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换了其他的。没有反映,呵呵,换错了。我先换个上去看看,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在来讨教一下。呵呵

网友:
更换了消磁电阻后故障依旧,看来只有看看消磁电路上的事情了,郁闷了。消磁按键都没有反映,日了。老化的机器真难搞。郁闷死了。。dcdzzz帮忙下么,,谢谢拉。。

网友:
谢谢基地的朋友,CRT已经修复了。更换了继电器后一切 正常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