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430A 屏幕不正常

楼主(2010-05-08):
各位大虾 请问下 我遇到台联想旭日430A 屏幕显示不正常 显示出来的字是虚的 外接显示器好的 请问那里问题啊

网友:
你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可以截个图,保存到别的电脑上看看是否发虚。如发虚,显卡/显存加焊一下试试,不发虚插拔/更换屏线,屏。

外接显示器与LCD显示用的是显卡不同部分,经过以上测试后,大体可断定故障件。

仅供参考。

网友:
首先要看看整个本是独立的还是集成的  如果是独立的话 大部分都是显卡的问题  要是集成的话 你应该看看是不是屏的故障啊

网友:
430A应该是独立显卡的.

网友:
我修过a8的机子屏型号b141ew04出现图像发虚,2,3分钟后慢慢正常,不能更换画面,结果是屏的问题换屏后正常

网友:
显卡的 问题大 重新植球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