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L410不开机维修 (原创)

楼主(2010-05-08):
电脑公司拿了一台旭日L410待机只有0.01,接开关可以升到0.07左右,然后再回到0.01
(可能跟直流稳压电源的精度有关。0.01A这个感觉并不是非常正确),拆开拿出电路板。测开关部位有正常的3.3V。但按开关后。开关电压变为0V 完全断电后电压又正常了。。感觉是有地方短路了。或有什么信号关闭了待机电压。按开关后 MAX8734A供电 LDO5V LDO3V正常。ON3 ON5都为5V正常。SHDN总开起信号也为高电平5V。。但3VPCU5VPCU0V。到此判断就是3VPCU5VPCU开起后的负载有短路,仔细打这两组电压开起后的负载,当测到为网卡提供工作电压的R562时值为0,把R562拆下来测。发现网卡这边有365这样的阻值,判断并不是网卡的问题。。继续往前找 (因为PQ60R562在同一个地方,当然首先测这管子是否正常),测1256还有3脚阻值都很正常,但4脚阻就是为0,这时故障就很明确了。把PC175拆下来。果然是给击穿了,(因为4脚联着R562,后面还有C688C696等滤波电容。。所以PC175坏了也不装了)。上电电流跑到0.7A。噢没上内存。插上内存。亮机。。测试稳定

网友:
楼主检修思路好清晰  老手了吧 顺便问问 这个板子的代工号码是什么   或者你可以把图纸传上来啊

网友:
分析比较清晰,能出发一般电流上不去一般都是后极有短路保护,向这个电流上的比较小

网友:
图纸论坛有就。。搜LE4,,我就不传了。

网友:
多看看这样的分析,俺们这些新手才有进步啊

网友:
楼主啊。你的功夫不低了,   我现在手上有410L的机器, 我的是进水的,我打开机仔细看了看, MAX8771旁边的电阻烧坏了,把主板的底片都烧坏了, 我刮了刮 找一个002的电阻上去,  可不不行,  和你说的问题一样,  你的还有待机, 我的连待机都没有, 兄弟给咱指条路子

网友:
就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,主要是要有图

网友:
不错,思路清楚,是个好贴,值得学习

网友:
是啊,,多看看,像我们新手才会有进步的。。顶一下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