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希捷320G并口硬盘的问题!

楼主(2010-05-08):
7200.10 320G并口台式机的!本来是好好的,震动了下,现在电路板上的SM00TN 100369972芯片发烫!在淘宝上找不到同型号的电路板,但是我在40G的希捷硬盘上找了个100158192的芯片,不知道能不能代换!有高手帮我一下吗?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:
死马当活马医吧,==不住,就试下,我有个WD800BB的马达驱动器坏,用WD400的驱动器SMOOTH 6283换上,好了。

网友:
楼上的,你是刚好两个芯片是一样的,所以能换。
楼主的两个型号差了十万八千里,换了绝对是不行了,而且很有可能烧光一切。
再说了,振动一般是盘体坏,换板毫无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