插上U盘提示无法识别USB设备

楼主(2010-05-08):
金士顿2G插上提示无法识别  用该怎么修?? 芯片都加焊了

网友:
这个东西是看是行货还是水货,行货还有修的可能,水货你就可以扔了

网友:
1.其它u盘可以识别吗?
2.真的量产不回来。就得短接一下针脚。
3.可能还有虚焊。好好看看flash芯片的脚。

网友:
可能还有虚焊。好好看看flash芯片的脚。

网友:
晶振换过没

网友:
一般先考虑晶振,换了不成再换主控!

网友:
检查晶振 供电 主控

网友:
先按上面几位说的那样换晶振试试,,,用示波器检测晶振波形,,,,其二,,,也可以短接FLASH芯片的29和30脚,,,这是恢复出厂里的状态,,,如果以上两种试了都不行,,,你可以去数码之家网站,下载你U盘量产失败修复软件的,,昨天晚上看到数码之家里有下载量产修复的软件..楼主有必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的www.mydigit.cn..这里真有!!不过要钱,,没关系你先去看看吧

网友:
这里真有高手

网友:
无法识别一般若不是主控坏就可以短接数据脚就可以识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