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数据恢复问题

楼主(2010-05-08):
u盘插上电脑有移动磁盘图标弹出,可是打开弹出位“请插入磁盘g”,请问可以用什么办法搞出数据。。。。用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搞出u盘里的数据吗???求助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戏的,还是买新的吧,什么工具也倒不出来

网友:
多半都没戏了的. 可以死马当活马医.  找同样的U盘,把这个存储芯片焊在另一个好的U盘板上面.试一下.
要么花大把的钱.专业读存储芯片.... 传说中很贵..没见过

网友:
加焊一下试一试。

网友:
插入磁盘故障 可分为 两种
1 硬件故障 加焊 排除 FLASH 虚焊
2 固件问题 U盘配置表存在了坏块 导致插入磁盘 目前针对FLASH 类似故障 都是读取芯片 解决。XLY  FLASH、 ACE 3000FLASH 都有  效果根据主控的存储方式而定

网友:
可以说下你的U盘 主控型号